死机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9-02-18):
昨天接了一台机器,开机时间久了不玩就死机,但要是一直玩的话就没问题,还有用他的内存开机总显示系统PIC文件丢失,但换上别的内存就能正常启动,请版主或高手帮忙推测或解答
文件

网友:
内存不兼容?
应该不是
你重装系统看看行不?

网友:
内存我看了肯定是有问题,但我换了一个内存条,时间久了还是死机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内存条和内存槽仔细检查,包括电源,温度不放过检查.

网友:
更换个内存试试 看看主板上面有没有电容鼓的情况..

网友:
检查主板个元件,触摸法检测个部件温度是否正常,建议关闭集成网卡换上独立的试试。还有一种情况是进入屏幕保护程序就出现唤不醒或死机现象,多观察主板的电容与管。

网友:
换换内存旁边的电容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