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mel LM8I945PL

楼主(2009-02-18):
LM8I945PL主板点不亮,我把12V不加电,可以上电,加12V电就保护了,我量了12V供电对地阻是
500多,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小第是新手.请高手指点.谁传个电源图给我
点不亮

网友(2009-06-29):
刚修到的 问题一样 我的是一个上管击穿造成的 你也检查一下有没有击穿的 一般都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