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开机故障

楼主(2009-02-18):
东芝Satellite Pro 4600笔记本开机时,机内有一下动静,电源指示灯亮,但CPU风扇不转、屏不亮。关机时,按住关机钮5秒钟以上能够关机,电源指示灯也熄灭。测量了内部电压,5v和3v都有,软驱还间断的发出轻微“咔嚓”声,测风扇的橙色线电压是3v、红色线0v、黑色线接地(风扇标签的电压是5v),CPU电压1.25v并且稍有温度,风扇不转。请老师指点是什么故障。

网友:
拆开 看板子
bios 容易出问题
有检测卡的话 看一下代码
有可调电源的话  给报一下
开机电流 跳动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师傅,我把测量结果用图表示出来,请师傅们继续帮助(见图)

网友:
你的硬启动是完成了的,你接外部显示器看看能不能显。如果不显。你用可调电流表看看机子工作的电流。然后看看内存有没有接触好。用检测卡看看能跑到哪里,如果能跑完就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求助中] 东芝笔记本开机故障
东芝Satellite Pro 4600笔记本开机时,机内有一下动静,电源指示灯亮,但CPU风扇不转、屏不亮。关机时,按住关机钮5秒钟以上能够关机,电源指示灯也熄灭。测量了内部电压,5v和3v都有,软驱还间断的发出轻微“咔嚓”声,测风扇的橙色线电压是3v、红色线0v、黑色线接地(风扇标签的电压是5v),CPU电压1.25v并且稍有温度,风扇不转。请老师指点是什么故障。

网友:
先把F1 F2的电压修出来,

网友:
换A1760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