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G7复位邓常亮

楼主(2009-02-18):
一块七彩虹C。NF4G7主板,前段时间加焊过北桥,这次出现不跑码,复位灯常亮,CPU无供电电压,内存供电偏低,仅1.8V,北桥供电1.2V(NF4板子不太熟,北桥供电不知道正常不)。其他电压正常,知道的说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请将芯片组型号,接口类型写清楚
你光写个主板的型号,别人想知道CUP接口,内存是DDR1还是DDR2 ?还得用百度

网友:
DDR2 1.8v正常
1.2v cpu 跟 北桥的信号 辅助电压 正常
你具体检查一下 复位电路
还可能跟你说的北桥有关系   按着开机试
另外看 14.318 脚上有供电没有
如果是 cpu电源管理采用的是  sl6566 最好换一下先

网友:
此板是上DDR 1的内存
所以内存电压明显偏低
建议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现在内存电压2.6搞正常了,ISL6566的+5V +12V供电都有,但没有电压出来,FS脚1.25V有。芯片已经换过,还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NF4的主芯片出问题的太多,多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