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总是烧630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09-02-18):
今遇到一个杂牌显示器总是烧二次升压管。换了高压包也要烧。。我把二次升压部分断开用假负载接起还是要烧。。。他的行场扫描块用的是 TDA4841请问烧升压块给扫描块有关系没???

网友:
什么线圈啊??请高手说明白一点啊??

网友:
查下这个二次电源管的周围元件。

网友:
大概多长时间烧
如果开机 就烧
后面空载 升压高了会造成
过一段时间 温度慢慢上升
一般都是电流过高引起的
具体 630 G脚到 4841 的放大 三级管组合
偶合电容
升压产生电路的 存能电感电感量减少  升压二极管的变质
160v-250v 那个滤波电容 容量减少
如果这些你都换过了  测下电流
就该考虑你的偏转了

网友:
多见是B+滤波电空失容,和贮能电感损坏频烧二次电源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