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本东芝装系统无光驱

楼主(2009-02-18):
东芝笔记好老的款式没光驱不知道任何装系统 它里面的硬盘比移动硬盘还要小很多  没有USB启动 我现在想不到任何装系统了

网友:
1找个原装光驱2利用网克3找个1。8转3。5的转接头

网友:
用一个USB盒将GHO拷进去,传一个WINPE,再装。

网友:
2楼的方法很详细了。

网络ghost,拆硬盘没有任何用处的

网友:
网络ghost  ???????  能详细点吗   我不懂

网友:
用一个USB盒将GHO拷进去,传一个WINPE,再装。
这个没有用啊 笔记本硬盘 比移动硬盘还要小好多 拆硬盘没任何作用
1找个原装光驱2利用网克3找个1。8转3。5的转接头   这个也没用啊  大家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支持PXE网卡启动吗?如果支持的话可以有诚龙网刻

网友:
我装过一台顶星的本,就是没有光驱,我就是用的诚龙网刻,比较好用,设置成PXE启动.用一台主机做成服务器,用交换机把两台电脑连起来就能装了,网上有教程,你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