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唐朝一体机USB全部不能用~~

楼主(2009-02-18):
神州唐朝一体机USB全部不能用~~主板上的所有USB接对地阻机都只能1.32V中间两条数据线阻值正常500+(不会是SB的问题吧?)

网友:
1.32V电压不够吧?先看5V电压有没有?

网友:
5V供电是有的~~~~~

网友:
IO什么型号的!试试换个IO吧 也许会修复...或者换个USB口 ..

网友:
我想应该不会是USB座的问题,因为三个座都不能用..同时测出的各值都一样的....

网友:
查下供电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