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对拷,对刻

楼主(2009-02-18):
本人是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简单的,希望回答详细点,最好有图,
本人接触了硬盘,开始学习维修硬盘,可是我连硬盘对刻都不会,
忘高手指点,详细说明
硬盘

网友:
经常用到的
ghost 软件
两硬盘对克 这是两个 511MB硬盘的对克 对克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 主盘 从盘 要分清
步骤:

网友:
谢了,好有呀

网友:
不知两个硬盘容量不一样大能否对克??

网友:
小的可以拷打的 大的不可以拷小的 容量不一样大 也要看你数据的占用空间的大小来决定

网友:
两个硬盘容量不一样 没事 只要文件的大小都不超过要 对方的容量就都能互克

网友:
大的也可以拷到小的上,要看数据,还要看ghost的版本吖!~

网友:
上面说的都可以了。只要楼主分清楚哪一个硬盘刻哪一个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2009-08-25):
硬盘对拷一定要分清主从盘否则后果不可设想,没重要数据的话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