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网卡

楼主(2009-02-18):
技星845PE主板,CD2.66,独显FX5200,能开机进系统,有时候老是找不到网卡,换一张也不行,换插槽试了还是找不到,有时拔插多次偶尔又有了。打阻值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打AD线阻值都有340多,不知道正常不?那里有问题哦?

网友:
南桥的问题
可以换 pci的声卡试
看能不能找到声卡   我估计不行
也不是因为南桥开焊
桥里面的接受电路 出问题了
可以选用 usb的网卡  挺便宜的

网友:
声卡?我这里没有独立的声卡哦!其他的 PCI设备???哦!有两块PCI的显卡  一个4M的一个1m的,都是古董了,先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电脑技术群5628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