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L19BH液晶 开机几分钟就黑屏!!

楼主(2009-02-18):
联想WL19BH液晶 开机几分钟就黑屏!!   拆机测量  正常能亮是 4.5V控制电压正常,黑屏后 就没控制电压了???会是那里的问题啊~~·控制信号是驱动板产生的  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有谁遇到过啊~~~

网友:
联想的 驱动问题很少
高压板保护时候 这种驱动板的开关控制就会关闭
最好先 加个通用的 高压板试一下
还有联想的 灯管坏的几率很大
一般坏了 就四个都得换

网友:
估计高压板的可能性最大。不要把问题搞复杂了。先换个板子看看

网友:
我用稳压电源给驱动板供电15V 然后 把4灯的高压板连上  但是没有控制电压啊
  原来的板子加电的话  有个5V 还有个4.5V的控制
我是把稳压电源15V直接连到驱动板的主供电脚上 负极接地  亮控接在驱动板上原来是4.5V的脚上(就是能亮的时候是4.5V   不亮的时候没电压的那个脚上)
应该不错把

灯管我感觉不像啊   因为有的时候能亮5分钟左右的   屏幕也不发红~~

网友:
用全新的高压板代换,看黑屏不了,以此确定是高压板的故障还是灯管

网友:
我用的就是全新高压板啊 ~~~现在是换个高压板就没有亮控的信号

网友:
检查驱动版线圈 是否虚焊 焊下,刮漆,重新焊接

遇到过同款机同样问题

建议更换驱动版电容,那版的电容实在不咋样

网友:
我用稳压电源给驱动板供电15V 然后 把4灯的高压板连上  但是没有控制电压啊
  原来的板子加电的话  有个5V 还有个4.5V的控制
我是把稳压电源15V直接连到驱动板的主供电脚上 负极接地  亮控接在驱动板上原来是 ...
引用 网友A:

人为的给一个4.5V控制电压看怎样.这时不黑了说明不是高压的故障.

网友:
直接将开关线接到绿色指示灯,看有没有图像,如果没有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一般是供电不良。

网友:
最后确定好是高压板的问题 我第一次用的是4灯蓝色板子的那种  怎么弄都不行,换了一个黄色板子的就好了    郁闷了

网友:
有些代用的高压条在19的用不了

网友:
这种现象多半是高压一体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听来有点复杂,我个人认为以如下检修。
1.先外接灯管,看看是否灯管热机保护或者平衡保护。
2.与灯管无关的话,先把高压板和驱动板分离,单独加一个开机电压到B_LON脚,如果高压板正常的话,灯管应该长亮,不再保护。
3.以上两个都排除的话,只有驱动板了,试刷程序,再热机试~~~~~~~~

网友:
重点查电源部分.这是通病

网友:
早就应该现换高压条啊!搞来搞去这么麻烦!

网友:
可否告知电源板的型号。黑屏一般是电源板的问题,一显即灭不排除灯管老化引起的可能。

网友:
先看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