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

楼主(2009-02-18):
Foxconn G31-MX-K
PS/2不能用。
换IO后 在DOS下PS/2可以用。但是一进系统就不能用。进PE也不能用。
谁知道原因? BIOS也刷了, IO换了三片也一样。 晕啊!

网友:
取排容
检查5V供电

网友:
取了。
5V也对。
DOS下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进系统不行,进PE也不行。晕倒!
四个关键点的阻值也对了。唉!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用USB的转接线将就着用吧!

网友:
换了PS口的电阻,换到它行为止,应该是电阻的问题吧!细心,细心,再细心!一定能搞定的!

网友:
如果你觉得都考虑到了没问题的话,可以换南桥我修到过这样的,不过是别的型号的板你在研究看

网友:
晕。在DOS下是好的。
还有这个板的PS/2是连 IO的。不是连南桥的。
换南桥没用。  看来这贴要沉底了。

网友:
换一好的键盘试试,不行的话,就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是不是IO有空焊呀!很有可能的呀

网友:

在DOS下能用说明PS2口是好的,应该是键盘的问题,我同事的一个机子是联想的品牌机,说系统坏了,让我给帮忙装下系统,把主机抱我哪去了,我接上PS2键盘和鼠标,也是在DOS下能用,一装好进系统两样都用不成了,我开始还以为是主板有问题,但又认为在DOS下能用应该没坏,就让同事把原来用的键盘和鼠标拿来,装上一试没问题,但发现键盘和鼠标是联想机原带的,再换用我的键鼠,还是进系统不能用,后来想想可能是这机子必须用原带的键盘和鼠标,不知道联想的设的有什么,楼主也最好试试,要是不行了再用USB的转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