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叫声

楼主(2009-02-18):
请教个问题,有个金河田的电源插上电源好像是变压器发出刺耳的声音,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电源管其中一只故障或相应电路不良,激励管参数不对称,反馈信号窜入高频干扰 。

网友:
拆开看看次级那三个管子旁边的电容鼓了吗   鼓了的话换上就座能好

网友:
电源管边上有50V10UF的电容换了。也有可能是2.2UF的

网友:
鼓的电容已经换了,那个50V的明天看看,谢谢各位

网友:
50V的都换了还是那样,下一步如何做呢

网友:
把两个推动管测一下,有一个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