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的3.3V灯不亮,开机无复位

楼主(2009-02-18):
开机正常触发.主板检测卡的3.3V灯不亮,开机无复位,整机无复位.如果点reser脚,不但无复位,主板还关机了.但几秒后又能自动加电.PCI的时钟点无1.6V的电压,时钟芯片,3.3V,2.5V都正常.
维修过程,换总线电压的供电管,没用
2  换IO没用
3积压南桥无用
怀疑3.3V供电短路,但主板上无任何元气件发热.
请教高手们,怎么去修这块板子.谢谢了

网友:
不要光往元件发热方面的思路去考虑问题,万表拿在手上,逐个排除,有的芯片击穿也不会表露在外观上。多观察,多测量。还有观察主板底部,是否有脚因为给东西挤压而导致相交短路。

网友:
我碰到过电源3.3伏电压供电过低导致板子点不亮的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
请问是不是478针的主板?

网友:
没有复位换个14.318试试
一般晶振不坏的话没复位的板子就不好修了
一般的应该事南桥挂了

网友:
遇到过两块板,没有3.3v,都是南桥坏,仅供参考

网友:
既然3.3v不正常,就先把3.3v修出来。。。
修东西要有思路 顺序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胡子言之有理啊。支持胡子的说法。先自己修。修不出来了。再问。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不知道是什么主板呢???一般来说是按照一定的思路去跑线的.......但是有时时候还要去看下是什么主板来的.......

网友(2009-04-18):
我今天也遇见了一块这样的板子,诊断卡3.3V不亮,复位常亮,可以正常开机,代码走D4就不动了。但是这块板子比较特殊,估计大家很少见过,是一个大公司的监视用的,由平台2块PCB板组成,一块上面都是PCI和ISA插槽,另外一块正反两面都焊有芯片,和笔记本很类似,图片有空我在贴。因为3.3V不亮,就往5V转3.3的元器件去找,结果没找着,现在郁闷呢。因为是D4,此主板支持双通道,是因特尔的桥,根据基地的经验,大部分为北桥故障,所以考虑不修了,建议客户找厂家。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请大家发言。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看!!!

网友(2010-07-24):
不是吧  我有块IPIBL-LB的板子 时钟  晶振都是好的  难道真是你说的????唉  修了好久啊!!

网友:
南桥坏了,哈哈,换板吧

网友:
为什么LZ有许多人都直接说是南桥坏?难道没有可能是复位方面有问题吗?是根据什么来判断南桥坏的啊??新手求解。谢谢

网友(2013-07-20):
南桥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