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的3.3V灯不亮,开机无复位

楼主(2009-02-18):
主板检测卡的3.3V灯不亮,开机无复位
开机正常触发.主板检测卡的3.3V灯不亮,开机无复位,整机无复位.如果点reser脚,不但无复位,主板还关机了.但几秒后又能自动加电.PCI的时钟点无1.6V的电压,时钟芯片,3.3V,2.5V都正常.
维修过程,换总线电压的供电管,没用
2  换IO没用
3积压南桥无用
怀疑3.3V供电短路,但主板上无任何元气件发热.
请教高手们,怎么去修这块板子.谢谢了

网友:
诊断卡的3.3V有的板子有,有的板子没有。既然没复位那就先修时钟吧。一步步的来

网友:
先查复位触脚有无电压,无-----查复位到时钟的线路,查时钟输入和输出是否正常。一般时钟苡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