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MOS管的经历与大家分享~~

楼主(2009-02-18):
一845主板,用光盘引导能进DOS,一旦进入安装系统画面,显示器就没有画面,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还转着,后来查出CPU为两相供电的其中一相的MOS管击穿,随换之,结果烧掉,又换之又烧掉,考虑不可能是MOS管质量问题,换电源管理芯片,换后依然烧MOS管,后经细查发现MOS管的G极电阻阻值增大,换之,OK

网友:
我菜鸟 问句 G级电阻是哪个

网友:
是不是G级阻值变大,电压变小。控制级的电压大。造成屡烧管啊

网友:
两相供电不同步的话,是会烧的,一般都要打G极的阻值

网友:
回三楼:那板子是多组供电的,不是多相供电的,没有相位之分。
回二楼:一般G极都串接一个几欧的电阻,阻值过大造成DS极长时间导通,电流过大烧管。

网友:
主板一般用p沟道的管子,G的电阻变大会使驱动电压减小,管子长时间工作在放大区,术语叫激励不足管子温度很高 所以烧管

网友:
菜鸟没看明白。LZ是不是把管子G极串接的电阻换了,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