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通OEF319C传真机无法收发传真故障检修

楼主(2009-02-18):
光电通OEF319C传真机无法收发传真故障检修

故障现象:机器接打电话正常,收发传真过程中,在按下启动/复印键后即出现挂机现象。
检测与维修:机器接打电话及复印正常,说明主控电路正常,问题应出在收发传真时在按下启动/复印键后的转换电路上。经查是电阻R102(430Ω)开路,更换R102,装好试机收发传真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中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这得查多长时间才能量出来啊,真是牛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小的件也能查到。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2010-01-16):
哥们真实细心啊 ,这要排查很长时间哦

网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眼下正在修一台这样的机,不过故障现象有所不同,只是不能收传真,对方能听到给的信号,正在修理中。。。。

网友:
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