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80主板开机针位图

楼主(2009-02-18):
DELL GX280主板开机针位图
主板
DELL

网友:
好像DELL这个接口的都是这两根针吧

网友:
戴尔的启动都是这两根针,在接口的中心处有个缺针,另一边的两个就是启动针。

网友:
dell的新机器好像都是这样的接口,手头上真好有一台分析了前面板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多谢,刚好接到一个gx280的主板~

网友(2009-11-29):
太谢谢了,我正需要他呢。谢谢楼主!

网友(2015-12-04):
像这种机子,修的话,我都连开关以前拆下来修

网友:
手里刚好有这样一台机器,找开关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