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啊!求了

楼主(2009-02-18):
我有一张华硕P5GE-TVM主板。跑到52又重起了。是什么还了。
华硕

网友:
先替换所有的东西,重启一般电源问题多

网友:
在最小法诊断前先替换电源测试,未果后检查主板上各元件是否烧毁或损坏、虚焊,确定主板工作正常后再用最小替换法诊断。这样的问题,有一成是因为独立网卡或其他PCI设备故障引起。实际得你是测试咯,仅供参考。

网友:
是不是太热了,哈哈

网友:
替换完再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就可能是硬件监控问题,建议可以检查下I/O附近的热敏电阻,可以换个I/O试试,个人意见,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电源换了没有?重刷BOIS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 这个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这是师傅教的绝招哦。
如果跑循环码,各组电压没问题的情况下应该是BIOS或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