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16 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红色

楼主(2009-02-18):
一台ACER1916w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接通后没有反应,电源指示灯为红色。高压板上几个可疑的电容都换过了,问题依旧,请问还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灯管不亮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换个高压板吧.不行,依次排除吧.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上1.8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10-02-25):
高压板的问题多点,今天修了个hasee HF-154B/D的屏,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红色,黑屏,换一高压板,OK。

网友:
高压问题多的了,还有就是灯管问题,按键问题

网友:
先拔掉高压板试一下了

网友:
指示灯是否长亮。指示灯长亮,电源板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