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

楼主(2009-02-18):
一台方正Q7C3液晶,一插上电源线就白屏,再按显示器开关就正常显示图像。有哪位大哥知道可能是什么问题。这台机子拿来修时是不通电的。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那个是因为你换了5707之后,还没彻底解决问题,没有换FU9024,是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按开关键时 高压条的 亮度控制电压已经是高电压。
想办法把这个电压改成和开关同步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