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L040J2, 全盘坏道

楼主(2009-02-18):
我有一块6L040J2, 全盘坏道
想问mt-qt混血儿的俢法, 是跟mt一样, 还是像qt一样阿

网友:
用PC3000免卡版的PCMX740L.EXE修,PCI不支持的,这类盘(包括540)我开SF很少有成功的。

网友:
多谢郑兄回复, 我用isa查了一下, 一头有部分固件坏, 固件版本A93.0513
找不到合适的固件, 可否像wd盘自独自写?, 不过好像找不到可单独写入一头,
请教一下郑兄, 当怎么修较好, 谢了

网友:
在此顺便求一下6L040J2-  A93.0513的固件, 请各位大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