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F-A供电电路

楼主(2009-02-18):
一块杂牌主板,I/O8712无供电,请教高手这怎么修?

网友:
I/O无供电?你测试的是哪里?

网友:
就是IT8712的71PIN无SB送出的3.3V啊,I/O我已换新的啦。

网友:
没有SB送出的要把对应的脚抬起看看来不,来就是IO拉底,不来就是SB了,在确定元件坏前不要轻易换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指教,明天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