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些转换接口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9-02-18):
大家说说这些转换接口是干什么的?

网友:
刷BIOS用的,有些芯片不同,当然就得用转接口了,好像25的芯片多呀

网友:
编程器转换座,根据芯片的封装选择合适的转换座。

网友:
知道呀,那大8P、小8P是不是SPI类型的芯片

网友:
这个多数都是单片机的芯片,做嵌入式系统的时候用的 ,阵脚多的像蜈蚣

网友:
刷BIOS 用的

网友:
现在那种8PINbios的用什么转换

网友:
刷BIOS 用的 这玩意 还挺贵百元

网友:
网卡上就有一个装网卡号的芯片以前是iss3946的,它是贴片式的芯片,而编程器适合插排所以就需要这种转换座,也就是说,你想用编程器来刷贴片式芯片的时候,你就需要这种转换座来刷了.

网友:
大家真是见得多呀。我都没有见过呢。

网友:
我需要这些东西

网友:
是编程器上用的适配器。可以插各种可编程芯片。

网友:
是编程器上用的适配器。可以插各种可编程芯片。
引用 网友A:

??那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