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131板CPU使用100%求助

楼主(2009-02-18):
由电脑公司送来V星915GLM-V主板CPU使用100%的问题。主板的成份有9成新用自已的775CPU     单2。8G的,512内存和硬盘开机进桌面按DEL+CTRL+ALT查任务管理器CPU  100%故障一样。里面有一项SYSTEM  始终占用CPU99%。怀疑BIOS问题刷后没有改变,把网卡芯片,声卡芯片下掉故障依旧。后 换IO W83627THF用W83627THF-A可代用故障一样。实在没思路了不知哪位大侠修个这个问题的指教一下。

网友:
运行PE看看呢。

网友:
老兄,如果搞到这份上还搞不好真的不好说啊,我的建议你进BIOS里看一下那CPU的温度有没有过高的现像,有时候温度过高也会引起CPU的使用效率升高的,如果真的是温度过高造成那问题,就查看那块83627thf的103脚,CPU的温制就是在它那里搞的,跑线!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