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超出显示范围的问题卡,有实例结论了了!

楼主(2009-02-18):
大家一般也会遇到一些液晶显示器提示信号超出显示范围的问题卡吧!。我见到的  这种问题卡以9550居多,9550当中以盈通9550 64m 128b的  卡子最多。状况:一般情况下这种卡子,跑r3是不能发现问题的  ,听潘工讲“hs、vs和dram”的问题。
  一片盈通9550 64m 128b 的卡子信号超出范围,为了验证到底是不是显存问题造成的,浪费了半个多小时,先是更换了a区4片显存,还是超范围! 最后更换完b区四片显存,后一切正常显示了。

  昨天晚上的实例结果,传上坛子来,供验证分析,不再多述!菜鸟看看,高手闪,O(∩_∩)O~

网友:
RAMDAC与低滤波电路,与GPU显存有关 不过一般都集成在GPU里了

真的成功了? 如果验证成功给你补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O(∩_∩)O~

网友:
昨天也修了这样一块,客户从外地带回来的,回来之前用得好好的,回来的时候显卡单独拆了下来用报纸包着随身带回(真小心翼翼的),结果回来后插上显示超出视频范围,加焊显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