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 双条变一条,请教

楼主(2009-02-18):
各位大侠:
新手求助
有若干条kvr333x64c25/256内存(单面,另外一面空着)
打算用两条内存,把其中一条内存的颗粒移植到另外一条的背面!

请教以下问题
1.移植后未刷新SPD能启动进入系统吗?(无刷新SPD硬件,打算用SPDTool_062刷)
2.移植后内存是双面的,要这么修改SPD呢?具体修改哪个位置

3.新增加问题:背面加内存后有若干个“电阻”“电容”空位,请问是否也需要补上呢??如何判断加什么呢?

先谢谢大家!

网友:
256M变为512M,要修改SPD才能开得了机。

网友:
是否我可以先在windows中修改spd?(无刷写SPD硬件设备)
然后再移植内存颗粒呢?
这样能否避免不开机的情况呢?

网友:
对,就用你的方法,硬件没动之前一定要先改SPD,软件就用SPDTOOL,而且只改一个参数
.见图将原来的"1"改为"2",再重新刷入就完成了.

接下来关机后就可加焊颗粒上去了.

网友:
把 颗粒换好后 刷个 SPD就行了 一般的情况 我以前弄过

网友:
4#朋友,貌似容量也需要修改下吧?

网友:
呵呵,这个不用改,改了就变成1G了,不过也不要紧,就算改了,这个只是显示的信息错误,不会影响实际使用.

网友:
3.新增加问题:背面加内存后有若干个“电阻”“电容”空位,请问是否也需要补上呢??如何判断加什么呢?

网友:
翻了以前的帖子,没说要加电阻电容,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SPD也要在另一面加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不是一根条子上有两个SPD了吗?

网友:
SPD是不需要来的,但是电容和电阻目前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先把颗粒移植过去,然后修改SPD,4楼的有错误,是将2改为3,其它的阻容件不用管。本人每天如此造条4根。这种工作从检修收来的故障条开始,到最后完工,需要8道工序。每条耗时1小时。
2根256的DDR共10元,拼好的条卖50元。仅此项日盈利158元(扣除2元新添颗粒成本,拆下的空板折价电费)。

网友:
LZ和成功没有?
我和失败了,现在是启动不了
拆出来装回原来的,两条都不能启动
刷过SPD没用,测试卡显示AF郁闷中。。。。

网友:
不是什么颗粒都能合并的,只能是8位的颗粒.还原回原来的样子也不能开机了绝对是焊接有问题,一般370度以下的温度不会损坏颗粒,我至少还没有遇到过因为温度而烧坏颗粒的,所以重点检查焊点质量.

网友:
我的失败了~~
我先刷了SPD来的,845不能单独用,需要用内存带
Kt400上可以,现在
上主板,报警~~

网友:
昨天合并了两个威刚的条
合并之前已经将spd内修改了,见附图(附为我的威刚导出的SPD)

开机报警,845上报警短声,内存SPD出问题
KT400上报警长响,
请问高手们,这啥原因呢?
是我的SPD没有刷好还是内存挂了?

网友:
呵呵,我的成功了,几经试验是SPD问题
找对了就行了

网友:
学习中。。。。。。谢谢楼上的那么多热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