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这样的主机配件配这样的电源行不行

楼主(2009-02-18):
CPU:Intel Pentium E5200
主板:V星 G43M2-FD 集成Intel GMA X4500显示核心
内存:kingmax 2G DDR2 800
硬盘:希捷(SATAII) 500G/7200.11/32M

电源:动力远航
交流输入AC220V 4A 50HZ
ATX  2.03  350P
直流输出:+3.3V=26.0A(橙色)  +5V=33.0A(红色)  +12V=16.0A(黄色)
+5V sb=2.0A(紫色)   -5V=0.5A(蓝色)   -12V=1.0A(棕色)

网友:
电源的稳定性不敢保正啊
电源应该用个好点的
这个才60元吧

网友:
这个配置只要足额达到额定功率200W、12v10A +5V sb 2A就够了。
风扇也用不着多大。

网友:
还是打开了看看质量好一些。

网友:
不要买山寨货或假货就好了,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
如果按标注功率应该够了,可是不能保证标注准确啊,建议用好点的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是正货的话还可以用的,怕的就是山寨板的 这样对整机有很大影响,建议用好一点的电源!

网友:
我个人认为,好电源一般会重一些,虽然不全都是这样。

网友:
个人感觉好的机器应该用一款好的电源,这样机器能稳定一点

网友:
装机最好用品牌一点的电源,不然以后会麻烦的。

网友:
如果不是好电源它的标称跟实际是不相符的,使用时间长了会出现不供电稳定,对电脑整机的硬件影响是很大的,建议用个大品牌的!!

网友:
(电源:动力远航)
这个电源是朋友送的(新的),我装在848P的主板的主机上,用了2个月无发现不良现象。
我测试了一下,直流输出:+3.3V=26.0A(橙色) +5V=33.0A(红色) 分别对地短路无自动保护, +12V=16.0A(黄色)对地短路有自动保护功能。
这是否正常?

网友:
航嘉冷标2.3

电脑方面,硬盘可以小点,CPU可以慢点,电源一定不要省

网友:
整台主机就那颗电源要买好一点的,这个钱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