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怪问题,搞了我一天

楼主(2009-02-19):
今收到一台机,华硕M2A-940针,现象是:机子不显示(客人拿不来的说的),之后我用检测卡打了一下跑D4,把主板电池拿了下来放电,好,开机。。点亮了,系统提示按F1进BIOS,我进BIOS设了
一下,保存退出,重新启动。我以为这样好了,但重启后板子又跑D4,再怎么开机都是D4,
好又把电池取下来放电,开机正常能点亮,可一设了BIOS保存后,再开机又是跑D4,如果
不设BIOS,直接按F2,可以进系统,也能到桌面。
好,修板,第一步,量测主板的关键测试点,无异常。
第二步,刷BIOS,无效
第二步,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弄了以上之后,没有思路了,无头绪!!!
后想了想,内存条也换过了,硬盘也没有问题,只有CPU没有换过了,它原机子上的是sempron
3000的,我把我自已的2800换了上去,再开机,设置BIOS,保存,退出,重启,一切正常,进系统之后,反复试,再也没有发现过问题,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我很纳闷,这也与CPU有关???想
不通,也不知道是何原理,如果论坛里有人知道的话,请告之一二,谢!!
刷BIOS

网友:
内存控制器在cpu上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好理解,我也碰到过许多,80%换座子OK,15%换北桥OK,5%CMOS部分如电池,晶振等,因为AMD的板子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板子挑CPU,有的CPU点不亮,有的CPU能点亮,CPU其实是好的,所以CPU座子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什么事都能出现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CPU的针脚脏啊

网友:
清理清理CPU的针试试,或许有惊喜

网友:
我碰到过775针的不稳定,后来清清CPU和痤子就好了

网友:
谢谢上面各位的回复,我想除了各位的想法之外,此CPU是不是有超频的原因.你们说板子挑U,但我的U和他的U只相差一点点,又都同一系列.

网友:
正常的。经常遇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