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6240不开机,电流上到0。75就不动了。数码卡不跑。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9-02-19):
南北桥都正常

网友:
拱电复位。好像都正常

网友:
数码卡不跑。显示AA--。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照你所说 南北桥都正常  供电复位都正常 那为什么不亮呢?  别人又看不到板子 真是的 好不好都给你说完了  呵呵 我没办法判断了 不知道哪位高手能帮你判断出来

网友:
显卡```BIOS方面检测看看```

网友:
5楼上的讲的有理,谢了查下看

网友:
不行,了,耦 .........................................

网友:
先把BIOS 清零看看

网友:
清零了,不行,放弃本本了,

网友(2009-04-14):
9# 迎丰科技

网友:
0.75a不涨电流的话,要看复位,都OK的话,就是北桥和显卡,不会有其他的,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
CPU确定要好呀,南北桥都好的,怎么会不跑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