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莱的液晶屏问题

楼主(2009-02-19):
一般液晶屏上面有一些好像发光粉一样,在纯黑背景才看得清楚,是偏光纸问题吗?可以换偏光纸解决吗?

网友:
那是屏的质量问题,那就是亮点,没有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荧光粉一样,看似在表面,不是亮点,亮点是从里面透出来的。

网友:
那不应是亮点,

网友:
是不是电容问题啊!

网友:
屏有问题了吧.

网友:
发光粉?
是液晶板后面的散光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