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提示2625

楼主(2009-02-19):
请教:我碰到一台式机,无固定时间会死机,状态是黑屏后无反应,冷热重启都没有用,需切断电源后才能重新开机,用四位诊断卡查主板,得,2625。主板为集显。不解,望各位高手相助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LZ没说清楚,是使用中死机吗?还是黑屏,或是断电啊,还是重新开机后点不亮啦,诊断跑码过程如何啦?还有重的没说,主板型号啦配置之类的,还请LZ说详细点

从LZ说的基本信息来看:
1,先把CMOS放下电看看
2。看看主板上有没电容鼓包之类的明显帮障
3。内存金手指洗洗看
4。测试各主要供电看看是否正常
5。按压北桥看看能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