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 P4 Titan开机不亮,要按一次复位才点得亮。

楼主(2009-02-19):
各位,本人有一张技嘉845主板,原本维修前是怎么也点不亮,后来更换内存控制电路上的元件后可以点亮。奇怪的是,这张板开机显示FF直接跳C0,要再按一次复位才能点亮。然后再关机,再开机故障依旧,再按一次复位又亮了。问了师傅,师傅只说了两个字“电池”。检查电池电量饱满,附近电路元件无损坏,于是便没了维修思路。在此想请教各位过来人,是否还有其他故障引起此问题,望不吝赐教,为谢!!!!!!!

网友:
难道要在这晾起风干了好当中午饭?呵呵。继续奋斗去了,在线等待各位的解答。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下是否是CPU座问题,不要把思维锁死了,,,此板可以当作不跑码来修
个人觉得应该是CPU座虚焊,楼主可以加焊下CPU座试试

网友:
电容的事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一般CPU座和北桥空焊较多,用测试灯可以测试CPU座,测DIMM 和AGP的AD线判断北桥

网友:
楼上所说的也有。不过也可以检测一下BIOS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多次遇到,也没有解决,听了楼上的解答,下次遇到可磨刀、擦剑大干一番了。

网友:
我也试过两三块,判断是复位电路,但跑不出个结果来,只能放弃,有修好的给个经验

网友:
电容有漏电

网友:
我各人看应该要重新刷下BIOS,呵呵,各位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 想 可能是 电容有漏电吧

网友(2011-07-06):
遇到过,一电容看一下,二,南桥,三,CPU座,四,北桥,就这些虚焊的多以南北桥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