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FX5200 64M显卡点不亮。先拍几张图片看下。

楼主(2009-02-19):
显卡型号 耕升FX5200 64M  的,点不亮,要从哪里开始检查?

网友:
先补一下GPU  试试... 不行在补显存 应该可以解决吧 ..一般的5200都是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我是新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查问题,显卡是点不亮的。

网友:
检测一下显卡gpu、显存的供电电压和对地阻值。如果电压正常gpu对地短,那么该卡的寿命已到大限,可以归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怎么接,接显卡哪里?

网友:
先测试GPU和显存供电,1.5V和2.6V,再考虑BIOS GPU

网友:
我的也点不亮是 mx440的

网友:
测下那个大电感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补焊GPU我想可以了

网友(2009-03-26):
FX5200 64M显卡显卡点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应该接哪2点,才能测出电压??

网友:
我传的第一个图测线圈电压1.5v---1.8v
第二个图测“大头”D极2.7V左右

网友:
测试GPU和显存供电,1.5V和2.6V,再考虑BIOS GPU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线圈的2脚吗?我通电测了没反应。

那个大头是电容吗?我测试了有反应。2.0V这样。

网友:
我摸了摸晶振修好了一个4000

网友:
LZ,找一個BIOS刷刷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刷不了,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