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天逸08屏幕不显

楼主(2009-02-19):
开机的时候闪下就灭了。
按下那个待机也是闪一下就灭
显示是红色的
屏幕

网友:
RE: 救助!!天逸80屏幕不显
开机的时候闪下就灭了
按下待机时也是闪下就灭
显示的时候都是红色的

网友:
讲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不好判断

网友:
RE: 救助!!天逸80屏幕不显
已经解决了
是灯管故障
换个灯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