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213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02-19):
如题:显示器中的一个小
三极管
C1213可用什么代换?网上这个管的资料很少。有知道的朋友吗?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2SC1213,35V500mA

网友:
型号:2SC2131
材料:Si-NPN
用途:超高频-驱动
耐压:40
电流:0.6
功率:0.8

网友:
天顺家维
大哥,是C1213

网友(2009-05-26):
好像频率是120mhz的!!帮忙找一个代换的吧!!

网友:
什么位置的?找个相同位置的管代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