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915E(915P-B)主板跑E9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09-02-19):
此板的BIOS我在此论坛上下了一个,刷了后,故障依旧是报E9,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板,哪位朋友没有915P-B的BIOS

网友:
有915Q 912M  的BIOS  就是没有915E的
LZ检查过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没有哦

网友:
I/O也有可能哦,要不就是BIOS刷错

网友:
多数是BIOS 问题

网友:
内存基本条件都满足,就是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没有想到是775CPU座的问题,加焊后,故障修复
我认为现像这种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CPU空焊造成CPU没有发出正确的指令给北桥,所以北桥也自然不能识别内存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