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5200 郁闷128变成64咯,高手指点哈

楼主(2009-02-19):
卡就是这块咯

   测试结果是

   我把下面(就是我没有标记的那组显存)显存都换过  确定焊接质量后上机  测试还是老样子;任意取掉一颗下面一组的显存,或者取掉一个排阻。都显示是64M测试正常 ,3D正常
  这是变成64M的测试结果:

  请各位老师 指一条明路呀

网友:
别郁闷了,5200卡子就这样  断位会自动匹配显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位自动匹配显存,希望在说明白一点,谢谢

网友:
会是里面的储存芯片有问题把。

网友:
原来如此~~~~~~~好、就这样子不花就算咯

网友:
只有将就咯

网友:
估计是显存的事

网友:
显存你动过,没焊好吧

网友:
我有一块5200拆了6片显存颗粒才不花了,可以用就行了 ,不想换显存颗粒了

网友:
有一颗显存是坏的,地址线有错误从而使一组没有工作!查出换的显存!
-----------------------------
你的卡如果原来是128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