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GP的6600 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9-02-19):
一块AGP的6600  256/128,可以捡过但是不亮 晶振也换了~~别的还有那有问题~~~小弟是菜鸟不懂请高手见谅~~~~

网友:
看看显存颗粒有没有虚汗的..试着补一下显存!然后点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估计情况应该是GPU虚汗..你看看卡有没有供电...试试补一下GPU  80%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使菜鸟 怎么测量显卡有没有供电!

网友:
测试显卡供电脚 最后一个脚给整个显卡供电的电压大约在12V左右
你最好补焊一下 GPU  应该没问题

网友:
gpu和显存供电电压和对地阻值侧过没?
pci-e接口对地阻值打过没?
dvi口有显吗?
以上流程跑一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AG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