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实用维修技术(新版)

楼主(2009-02-19):
给论坛需要学习的朋友们的一点资料

显示器实用维修技术(新版).rar

网友:
以下是其中的第一章节,适合新手了解:

显示器实用维修技术(新版)

--------------------------------------------------------------------------------

显示器故障类型有多种分类方法

  一  按元件损坏情况分类

  可分为硬故障和软故障。硬故障,是指元件完全损坏,电阻烧断或阻值变为无穷大,使该支路电流不能通过。电容开路,使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不能通过。电容击穿短路,阻抗为零,使支路发生短路故障。二极管三极管击穿短路或被烧坏使电路不能工作。软故障,是指元器件性能参数发生变化,或元器件虚焊、脱焊、转插件接触不良等,其故障现象有:显示不正常,图像颜色不正常,亮度忽明忽暗,图像时有时无,图像失真晃动等。

  二  按故障现象分类

  可分为无显示和显示不正常。这种分类方法常被采用。

  三  按显示器电路组成分类,一般可分为五种;

  1  CPU 及其控制电路
  该电路出现故障特点:CPU 对电源的控制信号不正常或根本没发出该控制信号,一是指示灯和显像管灯丝电压不正常,二是行输出电源失去行频控制而不能随行频变化而变化,三是行频不同步,四是不能发出黑电平箝位脉冲信号,使视频处理芯片不能工作。

  2. 行场扫描电路
  它的故障主要发生在行输出电路和场输出电路。行输出故障率最高的元件是行输出管,它损坏几率最大处是C-E 极击穿短路,C-E 极被烧坏。这属于硬故障。行管放大系数变小,耐压降低等参数发生变化,均属于软故障。其次是行输出负载有故障。它包括行偏转线圈支路,逆程谐振电容,以及行输出变压器及其次级电路等。这部分电路特点,常常使显示器停止工作。对于多频显示器,行频自动跟踪系统出现故障,检查起来比较困难,特别是数控显示器,都有CPU 的控制,出现故障时很不好查。场输出电路,一般是场集成电路容易损坏。比如TDA1170N(TDA1170S 是假货)TDA1670 TDA1675 TDA8351 等。另外场扫描电路中电容损坏,比较难排除。

  3.  视频处理及视频放大输出电路。故障现象主要是影响图像颜色,只要这部分电路电源没问题,一般不会造成黑屏状态。但是当黑电平箝位脉冲不正常,或根本没有这个信号时,视频信号就被封死,在视频处理芯片内使屏幕没有图像。在多频显示器中,对图像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荧光屏亮平衡和暗平衡调整,一般都采用CPU控制进行微调。有些型号显示器,利用软件编程的方法将编好的程序,固化在芯片中,并作一个专用工装设备,在显示器主板上作一个接口电路,若需要调整时,就将工装设备接在主板上,进行调整。但是这种工装设备,不是随机器卖给用户的。就是一般专业维修服务中心也不配备这种仪器。

  4. 电源故障可归三大类:
  (1)电源不工作。电源不工作的故障现象,是指示灯不亮。显像管灯丝不亮,没有高压静电反应,加电和关机瞬间听不到高压磁场变化的声音,屏幕无显示。这种故障的原因对于具有多路电压输出的电源来说,均发生在高频脉冲变压器的初级电路中。主要元件有电源开关、保险管、220V 整流元件(整流桥或整流二极管)、功率开关管、开关管启动电阻、发射极反馈电阻(或源极反馈电阻)、稳压控制电路中脉宽调制器(没有脉冲输出)。对于有两组独立的电源来说,例如GW-500 ,只有公共部分电路元件,如保险管,电网滤波器,整流元件等。对于只有一路电压输出的电源来说,除了上述元件可能损坏外,还有输出电压整流二极管,电解电容等。

  (2) 电源不正常。电源不正常,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要搞清楚是一路电压输出,还是多路电压输出。对于只有一路电压输出的电源来说就比较简单。不是电压高就是电压低,或不稳定。输出电压高一般指示灯和显像管灯丝都亮,其原因是稳压电路失控,控制电路中某些元件性能不好或变质。例如GW-300 当电容C330 C327 或C328 中的任何一个电容容量变小都会造成输出电压升高。输出电压低,一般是由于元件性能变坏或某些元件数值(如容量阻值等)发生变化。例如SHAP 12M-312C 电源启动保护电阻R701 阻值变大由1.8 变到5.6k ,使输出电压从113V 变到83.6V。 结果使显示器电源不能启振,电源不能工作。对于具有多路电压输出的电源来说,就比较复杂了。例如GW-500 是两个电源并联,是相互独立的。常发生一组电源损坏而影响另一组电源也不能正常工作。例如两灯都亮,无显示,没高压静电反应和高压磁场变化声音。这一定是行输出电源有故障。常损坏的元件有开关管发射极电阻被烧坏。再如指示灯和显像管灯丝都不亮,没有高压静电和高压磁场变化的反应。指示灯和显像管灯丝电压由同一组电源供电,说明这一组电源有故障,但另一组电源就不一定有故障。因为这一组电源是行输出电源。显像管没有高压,有可能行扫描电路没工作,因为行振荡电路和行推动电路都由前一组电源供电。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用万用表测量行输出集电极电压。多频显示器供电有几种不同电路,GW-500 显示器是一种方式,CASPER TM-5156H又是一种方式,即并联它激式开关稳压电源。这些电源常出现不正常现象。如行输出电源电压偏低,为50V(正常值为90V)。这有可能是脉宽调制器芯片保护电路开关管或稳压控制电路等有故障。关于电源不启振或振荡不起来的问题,经常会遇到导致电源没有任何反映,即没有异常声音。有的电源有小小的吱吱叫声,而振荡不起来。往往是因为脉宽调制器电源电压低于10V(造成的原因是有短路故障而将电压拉下来)。

  (3) 电源短路故障。电源短路故障有两个特点:一是加电就烧保险,二是有过电流保护现象,即有嗒嗒声叫。烧保险的故障一般发生在变换器的前级电路。如消磁电路中的热敏电阻温度系数不稳定,消磁线圈有短路故障,电网滤波器有短路故障,电解电容有漏电现象等。这种故障的排除是很困难的。有过电流现象是电源有短路故障。输出电压整流滤波电路,比如控制电路中电流检测出现故障,输出电路中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但上述这种过流保护与电源负载发生短路时的过流保护是有区别的。前者电源可能没有输出电压,而后者只影响某一路输出电压的大小。

  5  显像管及其附属电路。
  这部分电路虽然故障率不高,但故障部位往往都发生在显像管中,因此判断时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