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65主板难启动

楼主(2009-02-19):
硕泰克865主板难启动
有时能启动
有时跑66 b0
量cpu供电,复位都正常,
32.768 一脚0.09v ,一脚0.2v
请问什么问题?谢谢!
32.768 一脚0.09v ,一脚0.2v

网友:
论坛内有关于“B0”的帖子,参看下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9127-1-1.html
如果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北桥嫌疑很大,参考下帖子吧

网友:
桥虚焊 你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CPU座子哦!清理一下下面 再加焊

网友:
硕泰克主板电容很容易出问题。查一下CPU旁的电容。

网友:
硕泰克这种垃圾板子,桥、U座都很容易空焊
而且PCB也薄,加焊时稍不注意就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