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信号如何测!请大哥们赐教???

楼主(2009-02-19):
总看见大哥们在坛子里面提到复位信号!对于我们维修爱好者来讲 比较迷糊!
想请各位大哥们介绍一下 复位信号的原理 还有怎么测试复位信号!
复位信号的几个测试点 如何算有复位 如何算没有复位...谢谢啦!

网友:
一般测量这个信号都是电压测量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何谓电压测量法 未请教...

网友:
黑笔接地,红笔接复位测量点,点启动仔细看电压变化。

网友:
不知道测得的标准值是多少,希望知道的朋友给个参数

网友:
IDE的复位电压为5V
CPU的复位电压一般和CPU电压一致。
其它的复位电压为3.3V

网友:
电压测量然后按下主板复位开关此电压会有变动。故那点就是复位

网友:
最直观用测试卡和CPU假负载的测试点!

网友:
cpu假负载上的测试点了

网友:
一般的诊断卡上有复位灯的  你可以点复位开关看灯是否有亮了就灭 或是灭了就亮的过程  如果有 说明复位基本上正常的 反之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看看测试卡上的复位信号灯

网友(2009-03-26):
复位信号的测式点有 IDE 的第1脚 , PCI A15 脚 (A是靠CPU那边槽) 。 短接复位有跳变

网友:
红笔接地,黑笔接复位测试点,开机或按复位开关看有没有一个从高电位到底电位的挑变过程,有则表示复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厉害,正解

网友:
学习中,PCI15针是全板的复位测试点。

网友(2012-05-31):
不知道复位测试点是那些脚        请各位大哥解释清楚一点

网友(2012-10-24):
学习了,一直都不懂那,不过还是不清晰

网友:
这个我也很迷糊,不是测试卡上的复位号正常,就代表复位没问题呢

网友:
学到一招,呵呵

网友(2013-05-08):
上假负载~再测上面的测试点

网友(2014-04-01):
复位是一直高电平,还是高低高跳变的?

网友:
心在飞翔正解 不知道现在的新款机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用假负载 信号一般是3.3V 信号电压值图纸也有

网友: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2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