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缩成一线的故障

楼主(2009-02-19):
方正17显示器,怎么总是有横向缩成一线的故障,有时用手拍一下就好了,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建议你不要修了,这种故障还用问的话,同时为了你的安全,真的不要修了

网友:
场IC虚焊了,有动手能力就自己搞搞吧!

网友:
补焊场块正负12V供电支路上的一切元件!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已解决.但你得有烙铁.补焊场输出IC和高压包引脚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来这里的都是爱好者 什么低级的都问 如果这样都能修好 还要我们专修干什么

网友:
别忘记了也可能试偏转线圈虚焊

我感觉冠捷的偏转虚焊的几率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要给我们这些菜鸟学习的机会,要不怎么能成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