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40显卡装驱动就蓝屏

楼主(2009-02-19):
GF440显卡装驱动就蓝屏,已经试了很多的驱动了,都不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BIOS的问题。重新烧写就好了,我修过这样的

网友:
显存 BIOS  GPU  一个一个的排查

网友:
BIOS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
我遇到过 两片440蓝屏 gpu挂了

网友:
那我就只有一个个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