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快克203H真品包装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9-02-19):
正宗快克,包装不花俏,内容沉稳,市场价应该是980~1200左右。
PS:已出售 680~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烙铁芯,烙铁已经出售,正宗烙铁芯应该有机器激光编码
有需要的PM我 :)
价格比市场价便宜很多!

网友:
哈哈 来做推销来了 不过东西不错

网友:
金焊GS-2000A焊台和这种QUICK的是同类产品,价格只有¥450, 还有LINUX 2000A也是同样的产品, 价格¥600。 这些都是高周波烙铁,性能指标都是完全一样, 外观也完全一样。

网友:
高周波烙铁最大的特点是发热体就是烙铁头或者和烙铁头紧密结合在一起,免除了中间传热层或者空气薄层的导热不良而使热量传递迟缓.
另一项技术是把温度传感器做到非常靠近烙铁头焊接位置,可以更快更直接反映焊接部位温度,但这个技术并非电磁涡流烙铁专有,也有用在电阻加热的烙铁上的,例如白光,weller都有这样的电阻丝加热的烙铁,性能与电磁烙铁相差不大.

网友:
好烙铁  就看烙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