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张先生 我光驱主板上有这个型号的电子元件

楼主(2009-02-19):
麻烦张先生 我拆了一个不通电的华硕ASUS CD-S520/A4 光驱主板 有一元件中间烧了一个洞
  经艰难搜索终于对比出型号  为M10B11664A-35J ELITEMT   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
从哪里能买到??

直接换版~~

网友:
M10B11664A  存储器
64K X 16 DRAM FAST PAGE MODE
肯定还有病,检查完了再换。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特别是供电问题也不至于烧DRAM芯片的.

网友:
对于这样的板,我维修不查板,直接换板.因为可能有很多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