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1/648主板开机报警

楼主(2009-02-19):
现有块精英SF1/648主板,开机有显示,并伴有嘀嘀嘀(短响)不停的报警声。
屏幕显示为: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drive a error。system halt
诊断卡跑41。
刷过BIOS
换过BIOS 跟I/O芯片。
不插显卡的话就先报显卡错的报警声后接着也会嘀嘀嘀响个不停。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高手们请指点一下!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COM口芯片坏,取下来那个芯片试试

网友:
你再查查BIOS的线路

网友:
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查内存的供电和内存的线路

网友:
同4楼,拆拆拆75232看看

网友:
我觉的好像是南桥这边的问题,如果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朋友的回答,这板客户不修了。没法继续研究下去。有了上面朋友的回答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网友(2009-11-06):
我在书上看到过 电池没电会提示bios error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