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S66 2005年2月生产的电源嘀嗒响

楼主(2009-02-19):
飞利蒲107S66 2005年2月生产的电源嘀嗒响
这个机人家修过的,接到时,心里就知道不太简单,烦*******
拆开一看,电源全焊过,下面的,CPU,行场都焊过,一个字 晕~~~~~
测了一下行不振荡,
这个机是用9630降压的
降前是160V降后是8V
变压器后面,电压都在跳,伏度大,
脱了行,加了灯泡,也一样跳,高压包也换了个新的一样,
所有电压都在跳,,电源光耦换过了,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把后的负载一个个的断开,看是那一路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一次电源有问题呀!

网友:
这种机,不能断开后面的线路的,断开,上假负载一样的,
电源变压器,次级,都在跳呀变化很大,
现在怎么查呀?从电源下手呢,还是从后面查起呀??

网友:
在行包出来的行逆程脉冲的2个电容那有个接地的二极管 你看看有没有短路,我修过就是那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行逆程脉冲 这里的,6608正常,也换了个,一样,

网友(2009-03-21):
http://shop57138427.taobao.com
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大家惠顾!

网友:
现在的年轻人,到处补焊。下一个人接到起都不知从哪里找起了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一台和你所说的问题一样
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