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KA7500BD的逆变器,求教。

楼主(2009-02-19):
如图,原来电压不能大于15伏,再用于4节锂电,满电16。8伏,但是过压保护,帮忙分析一下,改动那个元件?弄了两天了,头昏脑涨的,也没弄明白。看这里人气挺旺的。求教了。

网友:
对了,这个是百得400瓦逆变器。

网友:
串4个功率大点的二极管不就行了。

网友:
那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
输入过压问题解决了,但是输出却成了90伏(原来是115伏),哪个是控制脉宽的呢?以前没弄过这个。

网友:
原来电压不能大于15伏,再用于4节锂电,满电16。8伏,但是过压保护....没有看懂你这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试试调整VR1,也就是调整U2的脉冲频率看行不行?

网友:
楼上的,VR1是调整逆变输出交流电的频率用的,与输出电压没什么关系。
楼主可测量一下C24(47u400V)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估计应该在280V~300V左右。

网友:
原来的输入电压不能大于15伏,,现用于4节锂电,满电16。8伏,于是就过压保护了。  现在的问题是:电池电压高了,输出电压却低了。该调那个件呢?高压电容上的电压现在是一百三十多伏。

网友:
我给你个建议,不用改动原来的元件数值,锂电直接给功率变换级供电,另外用一个低压差的12V三端稳压器给小信号处理供电,只要原电路能正常工作,经过这样改动也一定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