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pagepro 1300w 几乎打印很模糊几乎空白

楼主(2009-02-19):
pagepro 1300w 几乎打印很模糊几乎空白,粉仓有墨粉,维修的说要整条鼓换掉。

网友:
一般都是加3次粉就要换鼓了

网友:
现在打印提示不能打印
怎回事啊

网友:
激光打印机出现故障 一般是有底灰、有黑或白的竖线、全黑、全白、一般都是有规律出现的,
而你说的“打印模糊” 还不清楚 你是指的什么,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应当是激光器有问题

网友:
换个鼓看看是否还存在同样的打印不清晰,如果还是不清晰。找到打印机的定影部件,打开盖子,然后将里面的三棱镜和反光玻璃用软布擦干净,装上盖子再打印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柯美的机器小型机器看起来鼓粉分离貌似很省,其实粉仓很容易灌一次就出现出粉不匀的事情,epson 6200L和方正还有联想各一款机器均是如此~~

网友:
今天重新加粉 ,打印测试页时 windows的字体只打印出上面一截,下面的大部分打印不出来,有小部分打印出来但断断续续。

网友:
三棱镜和反光玻璃已经擦了,没效果,可能鼓真的坏掉了。郁闷啊
美能达的鼓好像很贵,没有兼容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