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本本的电源用指针的还是数码的好

楼主(2009-02-19):
修本本的电源用指针的还是数码的好?有的人说指针的直观,能看到变化,有的说数码的精确。到底用什么好呢?我想买台

网友:
我也正准备买一台,也还在考虑是买指针的还是数字,想听听高手们看法

网友:
个人推荐指针的,但万用表还是数字的好用

网友:
当然指针的好啦,在修信号时,有些机器不能用诊断卡,用指针的可以看出来过没过内存和显卡.

网友:
个人没用过指针的,不太了解指针的好处。不过我看工厂里面都是用数字的。

网友:
我喜欢指针的,因为我以前用过指针的,觉得指针的反应速度快(指电流表针,而数字的有延迟现象,看不准,等实际电流过去了,数字的反应还没跟上来,比如某些电流的突变,指针的就很明显,而数字的根本没反应,看不到那种电流突变效果。)但我自己现在买的30V5A的是数字的,因为数字的准确,显示电压时没有视觉上的偏差。所以综合设计,要是有人能设计出:电压显示用数字,电流显示用指针的维修电源出来了,我会考虑更换一个维修电源了!呵呵!

网友:
数字的 好用点

网友:
数字.指针结合用最好

网友:
个人觉得是数字的好。。。修。。。数字的看的直接。尽管不是非常精确。。。